厂区升降门——调试记录

楼主(2018-12-04):
事情是这样的,我再咸阳秦都出差,有个同事问我升降门好搞吗?我说你先发照片,我看看现场。发现升降门的品牌是霍曼门和控制器。霍曼门控制器坏了,不想在更换霍曼门控制器了,而且还要和另外一个门进行互锁。问我需要什么控制元件。我先询问一下,原来的门的限位能用吗,告诉能用,我们只要更换控制系统。我想了一下就告诉他

变频器  1台

PLC   1台

触摸屏 1台(纯属为了提高档次,这样可以提高价格)

因为同事之发给我照片了,我看不到更多的信息。我只能建议这么多。但是我又嘱咐我同事,爬到门的顶上看看电机是不是普通电机,还是电机比较特别。检查一下限位看看是不是好的。就是除了霍曼门的控制器不用检查,其他的都要检查一下。

后来,我也就没有再多问,我再咸阳苦战中,没心思管这么多。但是后来的事情,让我大跌眼镜,让我连续加班搞升降门。就是简单东西做到了极致,也不简单。

连载未完,待续

网友A:
关注一下,就是买一个便宜的页不贵啊

网友B:
留下悬念了啊,后续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就是买一个便宜的页不贵啊

但是客户不愿更换门,只想更换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悬念了啊,后续阅读

这个留什么悬念啊,

网友B:
回复内容:让你大跌眼镜的是啥?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悬念了啊...

楼主:
接续上文

等我从咸阳回去,马上被叫去现场安装调试升降门,我的任务是配合。我带着一脑子的蒙圈去了现场,什么也不知道,同事让怎么干,我就怎么帮忙。

结果第一天去了现场,1.门上升好上,下降只能在某个位置才能下降,其他位置下降速度很慢,2.门的上升位置和下降位置,都是靠编码器反馈,因为原来的客户就是旋转的编码器,但是我们也用编码器,门上升和下降不准确。

初步分析是编码器故障或者程序故障,带着问题,我们开始排查,因为编码器位置在门顶部位置,所以我们先拿了一个新的编码器,在下面实验,我看了看,编码器的是增量型的。下面实验结果我发现数值也不对,(门的上升到位和下降到位,我们用的比较指令,就是编码位置反馈对比我们的设置的位置)。编码器读出来的值,经过数值转换后,结果不是倍数增长,是非倍数增长。编码器读出来的数值不能直接用于数值比较需要转换。证明程序编写的有问题,改写程序,问题排除。但是事情还么有结束。

这是我总结的编码器知识,欢迎大家补充

编码器根据检测原理,可分为光学式、磁电式、感应式和电容式。

根据输出信号形式,可以分为模拟量编码器、数字量编码器。编码形式输出:SSI、4-20MA、0-10V,RS485,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编码器输出形式: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

根据编码器方式,分为增量式编码器、绝对式编码器和混合式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让你大跌眼镜的是啥?对: 李东泽  引用 G...

继续关注,我会慢慢叙述,具体的应该12月7号,我就应该写到原因了。

网友C:
大家都向东泽学习!毫不保留把自己工作调试心得给大家分享。

今后我可以考虑长期搞一个活动,专门为调试分享活动板块。希望大家支持关注。

网友B:
感谢小李工的无私经验分享,欢迎更多坛友多多分享自己的现场故事

网友D:
牛人啦,到处调试,

网友E:
留个记号,方便下次看

网友F:
以前见过的升降门是在门口位置装了一个对射的光电开关

网友G:
授精授得是不是太快了一点,楼主还没展开,就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啦,到处调试,

到处处理疑难杂症,背锅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见过的升降门是在门口位置装了一个对射的光电开关

升降门的对射光电应该是门的快接近地面的时候,有对射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授精授得是不是太快了一点,楼主还没展开,就授了。

这是对我的鞭策,受精是让我掏干货。如果不努力会有惩罚的。

不要多想

楼主:
接续上文

宾馆终于来电了,有了网络,我终于可以继续编写了

我们把程序修改好了,但是PLC程序里的编码器高速计数器,还是计数不准确,门升降后,每次都不一样。故障依旧,怀疑有干扰,重新检查编码器接线,检查屏蔽接地,线路没有问题。继续测试,发现升降门,在升降过程中有震动比较大,怀疑是震动干扰编码器计数反馈,升降门静止状态下,我进行震动测试,发现我只要震动升降门,结果编码器居然自己在计数。找到原因,我不禁要问,原来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原来也是编码器计数反馈信号,怎么现在就有问题。

同事告诉我原来的绝对值电阻编码器,也就是输出信号模拟量。对于我们这个升降门来说:

一般来说增量编码器抗震效果差,绝对值编码器抗震效果好,但是不是所有的绝对值编码器都抗震效果好,这个时候,绝对值编码器选择也要慎重。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和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在我们这个环境下,我会选择单圈绝对值机械编码器,抗震效果好,性价比好,因为升降门精度要求不很高。

哎!我再咸阳时候,反复强调,看看旧门用的什么,我们尽量也用什么。后面还有让我更不理解的问题,为什么门上升好上,下降只能在某个位置才能下降,其他位置下降速度很慢?下次个大家更新这个问题,我们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向东泽学习!毫不保留把自己工作调试心得给大家分享...

专门的调试板块不至于吧,先观察一下吧,有多少人呢可以像我一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小李工的无私经验分享,欢迎更多坛友多多分享自己的现场故事

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用哪家的?

网友H:
看成品的快递升降门就用了一台专用变频器,不知道编码器是不是绝对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成品的快递升降门就用了一台专用变频器,不知道编码器是...

你说的这种事专门的升降门变频器,支持绝对值编码和增量编码器,我们最初也是想用国产的这种专门变频器,但是厂家回复,电机不匹配,还有就是升降门的轴大,国产升降门厂家的电机装不进去。

直接导致我们必须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I:
好东西啊,刚刚要用上

网友J:
到处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K:
看看啥资料,楼主辛苦啦!!!!

网友L:
已旧换新,重新给他整套门吧,谈谈价格

网友M:
嫌麻烦的话,就直接换套得了,换元件还得考虑匹配空间什么的

楼主:
接续上文

编码器搞定了,我开始查询电机参数,有了编码器经验,我对于电机直接上去查看

微信图片_20181207181442.jpg这是电机参数,别看电机功率才1.1KW,但是电流高7.1A。结果我同事选了一个1.5KW的变频器,而且还限制了扭矩,电流也限制了。这就对了

1.门上升好上,下降只能在某个位置才能下降,其他位置下降速度很慢。

电机下降需要的扭矩很大,就像我们汽车下坡一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我们的对策是重新更换变频器,选择3.7KW变频器,故障排除。

我在最初时候就说过了,一定要看看电机,是不是特别的电机。真的让我很尴尬,就这么点问题,我搞了4天天天加班,累成了狗。

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在改造前没有充分分析设备的原配置,经验主义盛行,造成这次加班累成狗的原因。

下周开始更新,这款进口门和我们国产门的区别,进口门保护功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啦,到处调试,

四处救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啊,刚刚要用上

谢谢,能帮助到你就可可以,我后续继续分享这个门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到处都能解决问题

比较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啥资料,楼主辛苦啦!!!!

这个分享主要体现在设备选型和我们一些故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旧换新,重新给他整套门吧,谈谈价格

客户明确表示,不愿意换门,只愿意换控制系统。而且客户后续提出, 两个门之间形成互锁,一个升,另外一个就必须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嫌麻烦的话,就直接换套得了,换元件还得考虑匹配空间什么的

客户的要求是第一位。

网友B:
哎😣 ,做乙方永远都这么被动

网友N:
升降门需要这么高的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留个记号,方便下次看

网友B:
这个电机是鼠笼电机吗,电流确实高,7点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鼠笼电机吗,电流确实高,7点多安

升降门专用电机,纯德国进口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升降门需要这么高的配置吗

进口的升降门,我是改造,照着原来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啥资料,楼主辛苦啦!!!!

命苦

楼主:
QQ截图20181210124713.png接续上文,首先感谢yzdrggk的打赏。

我今天把门额外部保护功能简单的画了一下。

QQ截图20181210124656.png国产门一般只是配置门框上装对射型光电,等人靠近的时候,检测到有人,门自动上升。

国外的门,在门底下也配置上光电,用了防止门砸伤人的脚,可以说国外的门的保护功能相当的完善。

在门的最高处有雷达,就是检测有人的时候,门自动开启。

我之所以详细的介绍这个升降门,是为了,大家以后自己做升降门的时候,尽量加上这些保护

网友A:
不错, 我再来看看搞定没有,学点经验

网友B:
候选还有吗,最后如何解决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接续上文编码器搞定了,我开始查询电机参数,有了编码器经...

给介绍点升降门专用电机的知识吧。第一次见到这种的电机。

网友P:
引用 楼主:
接续上文编码器搞定了,我开始查询电机参数,有了编码器经...

确认很关键,虽然我没有这个调试经验,但是看了你的文章,还是收获很大的。

网友Q:
真的是啥都要懂,救火队员没说错

网友R(2019-01-03):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见多识广

网友S:
引用 楼主:
接续上文编码器搞定了,我开始查询电机参数,有了编码器经...

额定1.1KW的电机,为什么配置3.7KW的变频器?这个电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S:
虽然有些莫名其妙的地方,但是觉得楼主很高大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接续上文编码器搞定了,我开始...

看电机参数的电流,我们这款电机的参数额定电流高达7.1安

网友T:
楼主厉害,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U:
楼主见多识广,经验丰富

网友V:
学习了,好厉害啊。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W:
厉害,厉害。讲的很仔细!

网友X(2019-02-09):
引用 楼主:
接续上文,首先感谢yzdrggk的打赏。我今天把门额外...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真的是啥都要懂,救火队员没说错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网友Y:
支持楼主,让我们涨知识了!

网友Z:
李工的各类现场经验满满~~

网友AA: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B:
学习经验,顺便打个卡,谢谢李工分享

网友AC:
还是得多看看别人的经验的

网友AD:
厉害厉害,学习学习,虽然不是很明白,不过以后慢慢会了解的

网友AE(2019-03-17):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鼠笼电机吗,电流确实高,7点多安

电机应该是三相异步电机,四极电机,星行接法,210V额定电压,100hz额定频率,电流稍大,可能和他的扭矩大有关,相当于起重电机差不多

网友D: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AF(2019-05-02):
疯狂回帖赚积分76

网友AG:
打卡warten auf das ende der bearbeitung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接续上文编码器搞定了,我开始查询电机参数,有了编码器经验,我对于电机直接上去查看这是电机参数,别看电机功率才1.1KW,但是电流高7.1A。结果我同事选了一个1.5KW的变频器,而且还限制了扭矩,电流也限制了。这就对了1.门上升好上,下降只能在某个位置才能下降,其他位置下降速度很慢。电机下降需要的扭矩很大,就像我们汽车下坡一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我们的对策是重新更换变频器,选择3.7KW变频器,故障排除。我在最初时候就说过了,一定要看看电机,是不是特别的电机。真的让我很尴尬,就这么点问题,我搞了4天天天加班,累成了狗。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在改造前没有充分分析设备的原配置,经验主义盛行,造成这次加班累成狗的原因。下周开始更新,这款进口门和我们国产门的区别,进口门保护功能很多的。

7.1A运行电流,1.5KW变频会报警

网友AH:
引用 网友AH:
回复内容:对:楼主 接续上文编码器搞定了,我开始查询电机参数,有了编码器经验,我对于电机直接上去查看这是电机参数,别看电机功率才1.1KW,但是电流高7.1A。结果我同事选了一个1.5KW的变频器,而且还限制了扭矩,电流也限制了。这就对了1.门上升好上,下降只能在某个位置才能下降,其他位置下降速度很慢。电机下降需要的扭矩很大,就像我们汽车下坡一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我们的对策是重新更换变频器,选择3.7KW变频器,故障排除。我在最初时候就说过了,一定要看看电机,是不是特别的电机。真的让我很尴尬,就这么点问题,我搞了4天天天加班,累成了狗。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在改造前没有充分分析设备的原配置,经验主义盛行,造成这次加班累成狗的原因。下周开始更新,这款进口门和我们国产门的区别,进口门保护功能很多的。     内容的回复:7.1A运行电流,1.5KW变频会报警

可以从你的分享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啦

网友AI:
因为精彩,所以分享,因为真实,所以感动

网友AJ(2019-07-06):
多谢前辈分享经验,打卡学习,以后说不定会用到。

网友AK:
电机电流过大时有些变频器会限流低速运行,不会停机也不报故障,所以容易造成困扰;以前给客户修75KW的变频器就是这样,起初是逆变模块损坏,修好变频器后到现场安装试机,发现只能转到2hz,没有故障,查看电流显示200A,感觉不对,用钳表测了一下确实是200A,就问客户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因为修变频器之前测量电机是好的,然后打算到电机那里拆开测量线路,拆下电机线盖就知道故障原因了,是电机接线柱的塑料板碎了,U相直接接地了,处理好后再试机就很正常了。

网友AL(2019-11-0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AM:
门升降电动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但特殊处在于三相线电压是210v而不是常规的380v,而且是Y接法的。楼主的同事事先注意到了吗?不顾这些就先选了个1.5kw的变频器,依据什么?

网友AN(2019-12-10):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AO(2020-02-20):
是这样的啊?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K:
需要下载力控,工程要用

网友AP(2020-05-03):
升降门的品牌是霍曼门和控制器。霍曼门控制器坏了,不想在更换霍曼门控制器了,而且还要和另外一个门进行互锁

网友AQ(2023-02-10):
这是心得和经验,值得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