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模拟0-10V,4-20mA信号

楼主(2018-12-05):
有一套射频电源,输入输出都是0-10V电压信号,还有一个流量计,输入输出4-20mA电流信号,怎样用实验手段模拟它们的监测控制?(因为设备先用上了,我离得远,所以想找一个能模拟它们的东西)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旋钮电位器,淘宝上1块多1个。准确好用。如果是电压的就自己加个小电阻。

网友B:
随便找一个模拟量的仪器仪表都会输出模拟量值,比如温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电位器,淘宝上1块多1个。准确好用。如果是电压的就...

你意思是类似于 外加电源接上旋钮电位器再接上PLC接口 来模拟吗?但是PLC不能输出信号来控制它啊,而且旋钮点位器感觉可以用滑动变阻器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旋钮电位器,淘宝上1块多1...

输出你就测电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