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框架连接运算规则

楼主(2018-12-05):
定义FRAME类型类型A,B,C。定义E6POS类型数据E,F。

F=A:B:C:E,这个结果怎么理解?

网友A:
FRAME类型:位置( X Y Z) 姿态(A B C)

E6POS类型:位置( X Y Z) 姿态(A B C)  状态转角(S T)

假设定义FRAME类型 P1 P2 P3

P3=P1:P2

相当于

P3.x=P1.x+P2.x

P3.y=P1.y+P2.y

P3.z=P1.z+P2.z

P3.a=P1.a+P2.a

P3.b=P1.b+P2.b

P3.c=P1.c+P2.c

以此类推楼主所说的,F=A:B:C:E

楼主:
1.PNG你看一下这个程序,程序目的是以P1点为圆心,计算出画一个以AT_Radius为半径的圆的四个点。P1与P2是在同一TOOL同一BASE的两个点。这个程序是可以正确运行的。然而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的话就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FRAME类型:位置( X Y Z) 姿态(A B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AME类型:位置( X Y Z) 姿态(A B C...

而且这种计算出来的结果X.Y.Z坐标值可以确定不变的,但是旋转量会有几种表达方式

UFO,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这个程序,程序目的是以P1点为圆心,计算出画一...

、我很抱歉、我没看懂

网友B:
兄弟、程序多发点出来

UFO,

网友:
很需要,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C:
这个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FRAME类型:位置( X...

不好意思,解释得有点不清楚。

P3=P1:P2  简单理解为P2点在P1坐标系下的转化成P3.

根据你的程序,大致画了个示意图。

你可以在PC上安装机器人仿真软件officeLite,验证下程序就能明白怎么回事了。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私信联系。如有不对的地方,也希望指正,共同学习,谢谢。

UFO,

网友:
楼主我也想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