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锌锅控温的控制思路

楼主(2018-12-05):
现有一锌锅项目,天然气燃烧,一个锅共有6个烧嘴(左侧3个,右侧3个),每个烧嘴由一个开关量控制阀位(大小火);

控制系统为S7-1200系列PLC + TP1200触摸屏 ;

控制过程分为炉膛控温和锌液控温,由触摸屏设定好控温曲线,然后PLC中做PID控制;

目前准备用三个PID_Temp控制块分别对左侧炉膛、右侧炉膛和锌液控温(用脉宽输出控制阀门大小火);

现在比较困惑的是:

  1. PID模块的设定值,要随着控温曲线做调整,有网友说根据控温曲线上设定的时间段和目标温度线性的计算出每个单位时间段的目标温度值作为设定值,但是实际的升温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这样设置合理吗?或者说好不好控制?

  2. 炉膛控温一个PID模块输出的脉宽要控制三个阀门;锌液控温的一个PID输出的脉宽要控制六个阀门;拿锌液控温来说,这六个阀门要做分组吗?还是说同时动作(同时大火或者同时小火)?

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西门子的PID有专门块,直接调用就行。

不用自己编写,不存在你说的关系

网友B:
多取几个点来控制,最后效果就是拟合的曲线

网友C:
简单控制就六个同时动作,要求控温精度高,就按多泵变频供水那种方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控制就六个同时动作,要求控温精度高,就按多泵变频供...

多泵变频供水没做过,能大概讲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简单控制就六个同时动作,要求...

供水:压力低时,多台泵同时运行在工频。接近设定值,一台退出工频,变频运行;压力继续升高,有泵退出运行;用水量最小时,只一台泵变频运行,其他停机。你的6个阀门采用这种方式运行。

网友D(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E(2019-02-18):
引用 网友B:
多取几个点来控制,最后效果就是拟合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