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能量回馈装置的作用

楼主(2018-12-05):
  电梯运行是一个轿厢和对重装置一上一下的相反运动,一般对重都比轿厢重。电梯由曳引机拖动负载上下运行,而曳引机拖动的负载由载客轿厢和对重平衡块组成,只有当轿厢载重量约为50%(比如1吨载客电梯乘客为7人左右)时,轿厢和对重平衡块才相互平衡,否则轿厢和对重就会产生质量差。

  电梯运行过程就是电能与机械能转换的过程,当电梯电梯重载上行或轻载下行时,需要给电梯提供能量使机械势能增加,电梯通过曳引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势能,曳引机处于耗电状态;当电梯轻载上行或重载下行时,运行过程需要使机械势能减少,电梯机械势能通过曳引机转换为电能,曳引机处于发电状态。

  另外电梯在从高速运行到制动停止的过程,是机械动能消耗的过程,其中一部分动能则通过曳引机转换为电能,曳引机处于发电过程。曳引机发电过程产生的电能需要及时处理,不然对曳引机有严重的危害。对于变频电梯,曳引机发电过程产生的电能通过变频器的三相逆变桥反向回到变频的直流端,存储到直流电容里面,而直流电容的容量有限,当曳引机产生的电能足够大,超过直流电容的容量,将造成直流电容损坏,所以多出的电能部分必须消耗掉。

  常规的变频电梯处理此部分电能的方法是在直流电容端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到达一定值,制动单元动作,多余的电能通过制动电阻转换为热能散发到空中。电能能量回馈装置替代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通过自动检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将变频器的直流环节的直流电压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压,经多重噪声滤波环节后连接到交流电网,达到绿色、环保、节能的目的。

  电梯能量回馈装置是把电梯在不平衡载荷情况下曳引机所产生的电能经过逆变,变成为与电网同频、同相优质交流电返回到局域电网。供电梯主板、电梯井道照明、轿厢照明、轿厢风扇等及附近有负载的地方(或其它并联电梯及附属设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