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传动问题

楼主(2018-12-05):
分割器(60DF 10分割)出力轴带动同步带轮,两同步轮间距是1米。问题:1,在同步带上固定治具,每50MM一个治具,主、从同步轮齿数是不是一样,主同步轮节圆直径应是多少毫米? 2,同步带上治具等间距问题。如何做到最后一个治具与第一个治具的距离是相等的。希望有做过同案例的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一圈10分割。那么两个模具之间的距离是十分之n圈节圆弧长就是啦。m个模具就是(nm/10)长啦。

喂,很简单的几何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