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

楼主(2018-12-05):
各位师傅,我用的三菱FX 3U的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不需要走位,用的DPLSV指令,给信号的时候转就行,但是方向必须是对的,目前遇到问题,方向之前是调对的,但是偶尔突然间就反转了,重启什么的都没用,必须换方向,这个是那种情况会发生。急急急!!!!!

网友A:
这个一般不会出现的

网友A:
这个要用到两轴同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