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与电脑通信问题

楼主(2018-12-05):
刚来公司,职位IT,有一台 CNC(标注的是勇进机械没看到其他信息),使用的是XP系统+主板自带的com口连机器,使用的是DNC软件(不懂是啥),电脑 是拼出来的,时不时蓝屏,申请电脑公司没批(吐槽的是老子居然也没有一台工作机,拿的投影仪用的笔记本),说等新的才够换旧的下来,但是旧的也没有 com口的,想的是能不能用一个USB转 RS232的线进行连接;目前买了绿联的两款产品(一款台湾芯片 、一款英国芯片),都表示 087 xx  ,模具经理说 通信错误,也改了相关的串口设置(只能com1和 com2),插usb默认是以 com3起的,需要更改,改 波特率 ,改奇偶等还有com口改成com1或者2,都是这个错误显示;今天从 生产线上面借来一台有串口带触屏的 电脑(类似平板那种,装的是win7),尝试使用兼容模式运行程序,但是过一会电脑蓝屏,说差点搞坏机器,距离我走开 20分钟左右;然后拿回来尝试安装 xp 无果,bios定死win 7以上,可能需要刷bios ,不敢尝试 ;你们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我百度了一下没有相关的信息,求求大神,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usb转r232不稳定,只能小数据交换,大数据交换只能用主板RS232,你要问厂家的软件支持win7不,win7。32或64位

网友B(2019-02-25):
串口连接,新的台式机有串口,win10系统可以用的,DNC这个传输软件因为是DOS系统的软件太老了不适合用在新电脑上换个软件,网上免费软件CIMCO Edit V5就可以用。如果是新的手提电脑可以购买一个USB转RS232,插到USB口开电脑让其自动分配接口,一般就是com3口,看你的说明CNC数控系统可能是发那科FANUC系统老系统0系统或者是16系统包括以前系统,还在用DNC这个软件说明这台机器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老机器。新机器现在已经是不用电脑作为RS232接口传输,前些年带i的系统是用SF闪卡进行传输,最新的系统可以用U盘直接插上系统USB进行连续加工大存储程序工作一般用于模具加工。FANUC系统电脑与机床串口连接参数基本是:7位数据位、偶数、停止位根据机床设置1位或2位、波特率根据机床设置参数10波特率是4800或11波特率9600。这些设置与DNC完全一样。可以做到连续加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