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在我眼中的wincc是这样的!

楼主(2018-12-06):
WinCC作为西门子工业自动化通用的应用程序,适合所有的工业自动化的设备问题,应用领域十分广泛。使用它的工程师也不在少数,那么在接触或使用WINCC的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感受及相关的建议呢?大家一起来探讨吧!

例如:

wincc各个版本间的优势区别对比?

与其它软件相比wincc软件在应用中的优点及方便之处

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及相关建议?

欢迎各位wincc坛友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奖励:根据回帖质量,奖励100-300积分不等!

时间:截止2018.12.13

参与方式:直接在主题帖下回帖参与即可

网友A:
纠结,最烦的就是装软件,每装一次得捣鼓一段时间,总出现系统问题,装了卸载,然后再装,不过软件功能使用还很不错

网友B:
一句话,玩西门子的软件,电脑硬件配置必须跟得上,高配

网友C:
        经典Wincc7.3和7.4两个版本用的比较多,其中7.3升级包到16,7.4目前到7,听说7.5好像出来了,还没有用到过!

        纵观所有数采类软件,个人感觉西门子Wincc算是靠得住的,虽然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但从运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上来说,比较靠谱,就是价格并不美丽!

        画面的可编辑性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说到底如何,但是只要是用心做过的工程,显示出来的SCADA画面还都算可以的,客户的认可度还是很高,毕竟有Siemens这个品牌在撑门面呢!

网友D:
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开放性和灵活性,西门子的产品在项目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目前最新版本7.5还没有用过,有机会可以尝试下,看看有哪些功能进行了更新优化,做设计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无止境,要学的太多,软件也如此。主要看工程师自己喜好,顺手。

网友E:
WinCC Professional   全功能版本,即可组态也可运行。

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 / Client   运行版本,作为操作站使用。

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 / Client ASIA   是第二个的亚洲语言版本。

产品质量靠得住,主要就是价格让很多公司望而却步,大客户就不在乎了,认知度很高。

楼主:
回复内容:行家呀

引用 网友E:
WinCC Professional   全功能版本,...

网友F:
从Wincc6.0到现在的Wincc7.3西门子提高了对硬件的支持,也扩展了很多功能,但是真正常用的功能还是工艺画面、数据记录、趋势曲线、报警记录查询、配方管理、报表等,一些高级的功能使用的并不多,报表功能较弱是感受比较深的。

Wincc6.0以后开始支持VBS,使Wincc的操作更加自由,变量、动态连接、C脚本、VBSwincc可以支持四种动画模式,这一点值得称赞。比起许多组态软件厂家只支持VBA,Wincc更灵活一些,但是无法建立VB窗口。不过采用VBS将代码放在空间的方法和属性中,比起VBA将所有代码放在画面中效率又要提高不少。

Wincc6.2以后增加了菜单功能,减少了功能按钮的放置区域,为画面节省了空间。

Wincc7.0以后变量可以自由导入导出,提高了变量建立的效率,但是相对于某些厂家直接可以从PLC中或是从PLC程序中读取变量,显得效率还不够高。

最喜欢用的模板功能,相同的画面只需要建立一个,采用结构变量,采用变量替换的方法,能够大量减少画面的数量,大大提高了组态的效率,可是在Wincc flexible2008到现在的Wincc7.4中,在对触摸屏进行组态时却不能够进行参数化组态,尽管部分触摸屏支持模板功能,却不能够进行动态的替换变量,也就不能够减少画面的数量,如果在触摸屏上有一百个相同的设备,即使使用了模板功能,却依然需要建立100个设备操作的模块画面,对应有些需要二次确认的操作如果不能使用参数化工作量将是更大,消耗掉Wincc的画面资源。

楼主:
回复内容:一看就是wincc的行家里手,版本用的真是不少

引用 网友F:
从Wincc6.0到现在的Wincc7.3西门子提高了...

网友G:
原来这样子啊

网友H:
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安装有点费劲,电脑不能用太差的。 设备如果用了西门子的屏,WINCC是一定少不了的,用的久了,了解的多了,就一切都顺手了。其实不管用什么产品都差不多。 WINCC算是比较经典的了,质量不会有问题,就是价格太贵。

楼主:
讨论结束,结贴啦,下面公布获奖名单:

yesyes1    100积分
aocool     100积分
victor329   200积分
btz1982   100积分
固囚囿团   200积分
AncientSword   300积分
ozoner     100积分

网友I:
恩,不错不错,这个挺好的

网友J(2019-12-26):
引用 网友K:
一句话,玩西门子的软件,电脑硬件配置必须跟得上,高配

现实,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只能按照别人的套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