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处理

楼主(2018-12-06):
三菱伺服驱动器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或设备故障等多种原因而停止工作。此时,则应按照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来确认故障原因,然后解决。下
 1、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AL31.1

  故障分析:是电机超速报警。

  原因分析:1、输入指令脉冲频率过高;

  2、加减速时间过小导致超调过大;

  3、三菱伺服系统不稳定;

  4、电子齿轮比太大;

  5、三菱伺服编码器出现故障;

  对应处理办法:1、设定正确的脉冲频率;

  2、增大加减数时间常数;

  3、重新设定增益;

  4、设定正确的电子齿轮比;

  5、更换三菱伺服编码器或三菱伺服电机;

 2、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ALE6.1

  故障分析:是三菱伺服电机紧急停止了

  原因分析:三菱伺服驱动器EMG和SG之间的线路断开了

  对应处理办法:把EMG短接就好了

 3、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AL52

  故障分析:偏差计数器中的滞留脉冲超出了三菱伺服编码器分辨率的能力乘以10

  原因分析:1、加减速时间常数的大小设置不合理;

  2、转矩限制值太小;

  3、由于电源电压下降,导致电机转矩不足,伺服电机不能启动;

  4、位置环增益1太小;

  5、由于外力伺服电机轴发生旋转;

  6、机械故障;

  7、编码器故障。

  对应处理办法:1、设定正确的加减速时间常数(可参照三菱伺服电机用户手册);

  2、增大转矩限制值 ;

  3、更换功率更大的三菱伺服电机;

  4、将设定值调整至三菱伺服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的范畴;

  5、增大转矩限制值、减小负载或选择输出更大的三菱伺服电机

  6、检查运行模式后安装限位开关

  7、更换三菱伺服编码器或三菱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