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运行方式

楼主(2018-12-06):
1.空载运行

变压器空载运行指一次侧接通电源,二次侧开路运行。此运行方式产牛空载损耗(铁损)。

2.负载运行

变压器负载运行,也就是带负荷运行。指一次侧接通电源后,二次侧接上用电设备后运行。负载运行既有铁损、也有铜损。铜损是指一、二次绕组中的电阻通过电流时产生的损耗,与负荷电流平方成正比。

负荷运行应注意以下问题:

(1)运行电压一般不应高予运行分接头额定电压的105%。

(2)无励磁调压变压器在额定电雎士5%范围内改变分接头位置运行时,其额定容量不变。如为- 7.5%一- 10%分接时,其容量按制造厂规定,如无制造厂规定,则容量应降低2.5%和5%。

3.变压器并列运行

如果一台变压器的容量不能满足负荷增长的需要时,把两台以上的变压器的高低压侧分别并列起来使用,以增加供电量。这种运行方式叫作变压器并列运行,也就是并联运行。

为保证配电变压器实现并列运行,应满足下列条件:

(1)变压器的变压比应相等,允许误差0.5%.

(2)并列运行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必须基本相同,其相对差值不能超过10%。

(3)并列运行的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必须相同。

(4)两台并列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能超过3 :1。

 4.温度限制

油浸式变压器顶层油温一般不超过95℃(自然循环自冷,风冷、冷却介质最高温度为40%);对于强迫油循环风冷式变压器,当冷却介质最高温度为40℃时,最高顶层油温不超过85℃。

电力变压器大多使用A级绝缘(油浸电缆纸),在长期运行中由于受温度、氧气和油中分解的各种氧化物的影响,使变压器绝缘老化,其中高温是促成老化的直接原因。

运行中绝缘的工作温度越高,化学反应(主要是氧化作用)进行越快,机械强度和电气强度降低得越快,绝缘的老化速度越快,变压器的使用年限也越短。因此自然循环冷却变压器的顶层油温一般不宜经常超过85℃。当冷却介质温度低时,油浸变压器顶层油温也相应降低。

油温升高,油的氧化速度增大,油老化加快。根据试验证明,平均温度每升高10℃时,油的老化速度就会增加1.5-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