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485通讯卡很容易烧坏吗

楼主(2018-12-06):
PLC 485通讯卡很容易烧坏吗

最近在现场出现过4起  s7 200 和200smart的串口被烧坏。也没有强电就是24v接上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24v会导致通讯口烧坏。

网友A:
这个情况有以下几种:高电压,高磁场。短路,大电流。比如使用电焊机,地线与通许地线导通击穿通许板,比如雷击,比如伺服电机地线,变频器地线链接通讯板,等等。

楼主:
24v可能引起通讯口烧掉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有以下几种:高电压,高磁场。短路,大电流。比如...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可能引起通讯口烧掉吗回复内容:对: PLC军团长...

你的正常工作24V肯定不会烧坏。但是遇到短路,通过地线高电压传入那就会烧毁。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