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被烧坏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8-12-06):
1、一般最有可能烧的是PLC的输出点,PLC的输出点有继电器和晶体管型的。
继电器型的不容易烧坏。晶体管型的要注意电流。一般晶体管型的输出点最大可供电流,若你接的负载要求的电流比这个大,就很有可能烧坏输出点了。
2、不要用PLC输出直接驱动接触器和电磁阀,要通过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直接驱动感性负载可能会烧坏输出点。每组输出的公共端前接2A的断路器。
3、晶体管后面接的继电器或接触器没有接续流二极管,导致自感电压过高击穿晶体管。
4、负载过大,后面加个继电器。
5、输出统一用24DC中间继电器转,起到屏蔽保护作用。
6、外部线路没有设计好,加一些必要的保护线路;加中间继电器加以转接,阻容吸收回路;加RC吸收器,带继电器输出,RC并联线圈上;输出回路加1安培的空气开关连接接触器线圈,加阻容或二极管吸收浪涌;不要直接带负载,加阻容吸收回路,然后输出到中间继电器后给负载;短路点,配线有误;系统设计问题,直流负载容易烧坏,晶体管输出,加个回路电路;直流要加放电二极管(并联反向二极管),交流要加阻容吸收回路(并联浪涌吸收器)。

网友A:
真棒,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