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一个项目遇到的各种坑

楼主(2018-12-07):
最近接了一个比较正规的项目,如大多数新手一样,接个“大活”,心里还是比较开心的。在中途遇到过一些坑,还没填平。现在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正遇上论坛更新,我一直纳闷更新那需要这么久,今天早上发现用IE浏览器可以正常登上,用360浏览器显示在维护中。什么鬼

写完初步程序后,去实际采集同一个采集模块的3个数据,遇到一个坑②如下图所示用D70、D80、D90接收数据,最开始我用D0、D2、D4接收数据,发现只能读取到D0的值,之前我用D0、D2实验过没毛病,后来弄了半天发现要把这三个地址相隔10左右才能正常采集到,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采集到数据后,初步整理就开始做触摸屏,中途遇到了一些问题,问了下论坛上的各位大佬,一直以为论坛在更新没及时处理。触摸屏报警条隐藏没做放监控界面了,密码错误3次这个没做。后续再仔细弄弄。先这样。

后功能上、界面上改来改去我就不说了。弄完触摸屏之后以为整一下参数就行了,然后发现变频器频率与压力不是比例关系,懵逼了...

后来用PID整定,不懂,赶时间,图简单,设一个输入输出给它,用了自整定。下面我用秒脉冲采集的数据用Word显示的曲线图,自整定到底行不行啊,40秒左右到达设定值,这时间太长,且参数不定,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从不用自整定。

我也尝试手动整定,刚开始我就设为正作用嘛,频率增加压力增大嘛,没输出,一直为0

然后我调成负作用马上有输出,直接先来个最大值,明明是正作用的,整不明白。

后来我就说算了,用自整定算了,直接打包,然后我们工程人员就拆装打包好了。这就是个大坑。现在要改,队友在接管...

网友A: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有些指令比如pid控制或者脉冲输出等,并不是指令里面填入的D寄存器,那就只用这个,而往往是以这个为起始地址连续的多个寄存器。具体应该看指令手册,所以你用D0 D2 就会有冲突,而用D0 D10就不会。看你这个情况,你还没有搞清楚指令的真正使用或者是PLC的数据存储相关知识。加油。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你第四个问题也可以回答了:

你的想法刚好是反的。了解一下测定值和设定值之间的关系,再考虑输出值的变化,你就明白正作用和负作用的区别了。

网友B:
关于360浏览器打开显示论坛再维护的页面,是由于之前论坛服务器升级浏览器里有缓存的缘故,您清楚下360浏览器的缓存,关闭然后重新打开就可以正常访问了

网友B:
此外此帖建议楼主可以做个连载,后续您的进展和解决方案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360浏览器打开显示论坛再维护的页面,是由于之前论...

问题1解决了,还真的是....,好久不清缓存了。我把手头上的事完成了,再来说个大概吧。

我这边还要画管路图,任务没完成。晚上再来说别的。

网友C:
有坑是正常的,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

网友:
问题4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输出的根本不是偏移量。,PID的形式好像写错了。目标值是压力对应的模拟量4-20MA,当前值是采集模块的模拟量4-20MA。输出是QD1000,通过BD板输出模拟量给变频器,通过ACI模式控制变频器频率。

我觉得正确的形式应该是这样,其中D330为断电保持

这样看就是逆动作。所以所有的坑都是自己埋的。我让PID执行器一直执行,还好没试过几次。要被扔臭鸡蛋了,不错,我就是这么菜。

我这么写会不会累加啊,我D28还没算出来,当前值D330又多加了几个D28了?

网友D:
等坑填平了就好了!

网友D:
等坑都填平了就成高手了!

网友:
有些坑是永远也填不平的,比如脑壳有坑。

又去实际去改了下,还是能读...可能大概之前站号冲突导致的,两个采集模块,站号最开始冲突了,当时进行过改站号的操作。也就是说并不是我改地址产生的效果,而是改站号...第二个模块也是读取的K32即第一个通道的数字。现在只有我坑别人的份,别人不被我坑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E:
创编程模式,现在本    人都是以这个模式写程序,个人觉的很实用,简单方便。改程序也容易。纯属个人原创

网友F:
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震荡,看了好多资料,实际弄了下发现这个震荡与设定值无关,不需要在设定值上下波动。之前一直以为要超过设定值才谓之震荡。

还是有问题,由于测得是水压,一放水压力全掉完了,是不是要做延时打开,再问下他们的具体要求。晚上来结贴

网友:
放水阀开到一半在弄,到时候也不知道准不准,毕竟不是真正的现场。

网友:
就在这里随便说下大概吧

最开始的时候,问我能不能做,我当时掌握了PLC与MCGS通讯,虽然只有一个按键,之前写过一些三菱PLC的小程序,只涉及点位,不涉及信号与触摸屏。PLC与PD3058的通讯,也只是一个数据。那段时间在看PID的相关资料,论坛里面下的,从入门到精通2.0。那这个活我应该能做了,接了下来。还是比较激动和忐忑的,,之前帖有发过。当时以为恒温要用PID,专门问了下,居然说不用,我心想应该没难度了,程序随便搞搞就行了,触摸屏照着改改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连载不就是分段写吗?

找工程人员了解后,说了下需求,给了个草图(手绘)我了(划重点),说到时候就按这个管路图接。按照说的先变温,再恒温,再出水,两个桶。

开始照着他说的顺序去写的,基本是顺序来的。后来了解后发现不是这个顺序,我的问题。(写设备程序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是什么目标,目的,不然很被动)

网友:
初步确认I/O点位,分配地址,我先用三菱PLC写动作方面的,关于数据方面就用M代替先。因为可以脱机模拟运行,回到寝室弄方便点。最开始大概400来步,关于动作。(后来直接堆到1200步)顺序调整之后,按先来先出原则输出。

网友:
然后开始写到信捷PLC,导入程序,采集数据...开始我是这么写的

shenme11.PNG一次采集3个数据,然后就问了下论坛大佬们,跟我说了下采用轮询的方式采集数据,什么是轮询目前我还不清楚,懵逼的。(两个模块要先分别置位站号)反正就是不能同时采集,我觉得程序既然是一条一条执行那我这么写应该不算是同时了吧。(楼顶第二张图的写法),写出来后读出了数据,生怕这么写会有什么问题,问了一下某个朋友,他说不管什么方式,读出数据就行。我就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写的,之中瞄了台达PLC的程序,看不明白,我觉得要先把台达的指令之类看看才有基础能读下。

2019年来年后,出了问题,站号丢失了,对站号频繁操作,模块已经坏了两个,出的问题表征是读不出任何数据,模块内的站号也不再是1-8内任何一个数。我怀疑是不是断电时正在对模块站号进行操作导致数据丢失。这里就说一下免得坑别人。现在采用的大概就是大家常用的。

由于不是写在同一个M8000下,所以可以提取数据。前面还是直接写

网友G:
写完数据类指令后,开始弄触摸屏,目前一切都按原定计划在进行。MCGS弄报警组的时候遇到麻烦了,用户管理这些没有现成的模板。多方打听总算做出来了。

!logoff()/!changepassword()/直接写按键的脚本程序。

输错3次密码延时30S不会就没做,报警条隐藏就做了个报警弹出画面,有报警弹出,需要1个一个输入,一起输入组成报警组我不会

网友:
这个我之前不了解的。

网友:
之后系数什么的要做断电保持,目前用的是PLC断电保持区。最开始我是想用触摸屏做的,但是中途出了状况,也有发过贴。可以这么做。

!SaveSingleDataInit(设备0_读写DWUB0056)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是论坛大佬告诉我的

网友:
触摸屏测试完成后,心想调一下参数就OK了,然后.....

遇到楼顶的问题,赶紧把之前的笔记翻出来。关闭出水阀时调好了,按照0.6KP,1.5KT调的,大概最终值110,15的样子。打开出水阀,压力掉完了

开一半,再用之前的参数就不合适了,然后再次整定,比例为1都是震荡的,我看到书上都不是这么写的啊,什么鬼,变频器呈不规律周期性全开和全关,MMP。试来试去,只能先用原来的参数附近找了,100,10,对比了110,15/90,10/100,5/100,15,感觉最好的就是100,10(可能被心里暗示了),这次没有理论,反正就是能2秒内变完成(降压的话,升压受限大概5秒左右)PID输出也符合一大一小两个波的大概形状。大冷天的我容易吗我。

网友:
MCGS的软件好像不支持WIN10,改触摸屏每次都要换屏幕.15次以上

...加完指示灯,然后之前设计的报警开关直接用探头数据代替。

之中说要接管试试,我兼职划下管路图,.....后来看到之前的泵位置不跟水箱的,什么鬼,重新改图,也就要重新改下程序。改了下虽然说快,也是坑啊。

更完了。见笑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能冒昧问一句楼主搞工控多久了吗?

网友:
以前主要修设备,搞这行从注册日期开始。如果想学的话找一家设备制造商当PLC学徒应该是最合适的.(以前主要是镀膜设备、CNC设备,现在干的暖通方面的,没有一毛钱关系。如果对工控感兴趣,强烈不建议修完设备再去制造设备,这里面的坑转行的人心里面清楚)

网友I:
问下在哪接的项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下在哪接的项目哈?

公司的..也接一些非标的小项目

网友B:
欢迎楼主继续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J(2019-01-10):
感觉就在不断的跳坑填坑跳坑填坑跳坑填坑跳坑填坑

网友K:
4G工业无线路由器+PLC远程控制网关+DTU+RTU+工业物联远程联网解决方案!生产,技术,以及定制。

网友L: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M:
正常,一些东西不先看好技术手册资料,就盲目下手,说白了,就是自己坑自己。水平的提高,不过遇到坑,才能有进步。

网友N:
学习了,深有感触

网友O(2019-03-05):
有坑很正常,当你跨过一个个坑,那就是理想的地方

网友P(2019-04-07):
提问最起码你的告诉别人你用了那些东西吧,哪家的PLC,哪家的触摸屏。

网友Q:
360不行,赶紧卸载吧

网友R(2019-05-09):
看到你的这些评论,我就知道我只能来打酱油瓶罗

网友S:
谢谢你,分享下你的好东西,学习学习好东西

网友T: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U(2019-06-15):
引用 网友P:
提问最起码你的告诉别人你用了那些东西吧,哪家的PLC,...

网友V:
我们有专业的自动化团队,十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可以按您的需求进行自动化设计,控制系统规划、制图、编制PLC程序、编制触摸屏程序.   about_lz@163.com

网友W(2019-08-22):
进来看看学一下 弄点积分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X:
找准目标客户,免费试用。没别的办法。

网友Y(2019-09-27):
工控路上,总会有些坑。

网友Z:
引用 网友B:
欢迎楼主继续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AA(2020-01-10):
干啥都不容易啊。。。

网友AB:
好久没有用了,都差点忘记了,谢谢你的资料让我想起来很多!

网友AC(2020-02-20):
是这样的啊?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D(2020-03-31):
坑着坑着就长大了 加油

网友AE(2020-05-02):
有坑是正常的,不过 需要采集的数据占据内存几个数据位置,要提前了解哈,否则采集上来的数据也是错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