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管理-液压马达与液压泵

楼主(2018-12-07):
液压马达和液压泵同样是能量转换装置,它是液压系统中的执行元件.液压泵是在原动机驱动下旋转,输入转距和转速即机械能,输出一定流量的压力油即液压能,液压马达则相反,是在一定流量的压力油推动下旋转,而输出转距和转速,即将液压能转换成机械能.

1、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结构上的差异

从原理上讲,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可互换使用,这叫做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可逆性.但事实上,由于使用目的不一样,对结构的要求有某些差异.

例如:

①液压泵的吸油腔压力一般为局部真空,为改善吸油性能和增加抗气蚀能力,通常把吸油口做得比排油口大,而液压马达的排油腔压力高于大气压力,所以没有上述要求.

②液压马达需要正,反转,所以内部结构上应具有对称性,而液压泵一般是单方向旋转,可不考虑上述要求.如叶片马达的叶片只能径向布置,而不能象叶片泵那样叶片前倾或后倾.轴向柱塞马达的配油盘要采用对称结构等.

③液压马达由于其转速范围要求很宽,在确定轴承结构形式及其润滑方式时,要保证其能正常工作,当液压马达转速很低时要选用滚动轴承或静压轴承,否则不易形成润滑油膜,而液压泵的转速高且变化小,故没有这个要求.

④液压马达的最低稳定转速要低,而液压泵的转速变化很小.

⑤要求液压马达有较大的起动扭矩,以便于从静止状态带负荷起动,而液压泵无此要求. ⑥液压泵在结构上必须保证有自吸能力,而液压马达没有这个要求.

⑦叶片泵是靠叶片随转子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而使叶片贴紧定子起密封使用,形成工作容积.若将它当液压马达用,因起动时,没有力使叶片贴紧定子,不起密封作用,马达无法起动.

2、液压马达的分类

液压马达按其转速的大小可分为高速和低速液压马达两类.一般认为,额定转速高于500r/min的属于高速液压马达;额定转速低于500r/min的属于低速液压马达.

液压马达按其结构形式分有齿轮式,叶片式,螺杆式和柱塞式.柱塞式分为径向柱塞式和轴向柱塞式. 高速液压马达的基本型式有齿轮式,螺杆式,叶片式和轴向柱塞式等.它们的主要特点是转速高,转动惯量小,便于起动和制动;调速和转向灵敏,通常输出的扭矩不大,所以又称为高速小扭矩液压马达.

低速液压马达的基本型式是径向柱塞式,它又可分为单作用曲轴连杆式,静力平衡式和多作用内曲线式等.低速液压马达的主要特点是排量大,体积大,转速低,因此可以直接与工作机构连接,不需减速装置,通常低速液压马达的输出扭矩较大,所以又称为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