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8-12-07):
VD400  没有数据 显示是0,VD300中有数据传送过来~其它VD404、408 都有数据~~这是什么原因才会造成VD400中数据没有呢?请教各位老师,VD300是热电阻传送回来的信号,其它的是热电偶传送回来的数据~~

网友A:
热电阻模块上拨码开关对不对

网友B:
交换通道试试!

网友C:
估计你这个有可能在其它的地方被清空了吧

单独编一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D:
不调用库文件试一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调用库文件试一试呢?!!

网友F:
看看,还没用过

网友G:
VD300的值是多少,是不是有异常,另外程序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清除掉VD400

网友H(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