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TCPMODBUS通讯怎样配置

楼主(2018-12-08):
海为PLC TCPMODBUS通讯怎样配置和其他支持TCP MOD360截图20181208091630127.jpgBUS的设备通讯(非海为设备)

网友A:
看起来描述挺复杂的,个人觉得其实简单判断:

1、先用通用软件modscan跟你仪表通讯上,然后把IP地址、端口号、以及通讯上的画面截图上来一下。

2、海为里面直接用TCPMDR、TCPMDW指令来进行读写。

3、直接联系海为官网技术支持,当然联系前,请做好第一步的测试准备。

楼主:
谢了你的建议,我使用的上位机配置,然后通过上位机来处理,与海为PLC的数据交换了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描述挺复杂的,个人觉得其实简单判断:1、先用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