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系列在GXWorks2调试

楼主(2018-12-08):
刚进公司啥都不会,公司给我配了任务。给了一台有故障的机械设备,从PLC(FX3G)导出梯形图(没有注释)然后在GX Works2上进行调试,弄了几天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有大佬给个方法吗

网友A:
先弄懂工艺,根据外部输入输出,功能做好注释,先把功能手动起来,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B:
软件你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你用过吗?

没有,刚进公司才接触到的

网友B:
我可以教你一下软件使用,其他的还是靠你自己。你可以加我微信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软件你用过吗? 内容的回...

网友C:
首先把涉及到的输入输出找出来,然后根据现场工艺,在看程序,看懂就在程序上做注释,慢慢来,如果只是简单的更改应该不难,你做维护更不难了。

网友D:
王老师说的对,上传了程序就开始搞吧,搞之前最好做个备份。可以先拍个动作视频看看。或者现场整理思路。

楼主:
谢谢,摸到一点

楼主:
谢谢,找到一点感觉

网友E:
好好读读程序

网友F:
新手来看看,学习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G(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