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哪个型号支持C语言功能编程?

楼主(2018-12-08):
台达PLC哪个型号支持C语言功能编程?这样我处理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就方便多了!

网友A:
那不是C语言功能,而是Pascal语言功能,只要使用ISpSoft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AS300和AS200 以及AH500支持ST语言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C语言功能,而是Pascal语言功能,只要使用I...

真的是C语言,用梯形图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300和AS200 以及AH500支持ST语言编程

我是指梯形图,然后可以插入C语言

网友C:
应该没这个功能

网友D:
结构文本,但是不是C

网友E(2019-09-12):
引用 网友D:
结构文本,但是不是C

有C语言选项……但是不知道哪个机型支持,AH520EN、AH10EMC都不行…… 我也想知道哪个机型可以用C……

网友F:
as系列,我正在用这个as200的

网友G(2019-12-13):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可以使用啊

网友H(2021-02-24):
用ST也可以,和C语言类似,遵循语句规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