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怎么实现变址寻址脚本编译

楼主(2018-12-09):
现在有一块昆仑通态触摸屏,准备在这块触摸屏脚本开发实现变址寻址,意思是把一个采集到的变量数据转移到另外三个地址(根据时间的间隔不同三个地址存储的是不一样的数据),用来做数据的处理。有知道怎么编译这个脚本的师傅麻烦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A:
定时采集数据,根据采集时间,把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分别给到不同的地址数据变量,之后再来处理变量。定时采集可用定时器配上事件策略脚本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采集数据,根据采集时间,把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分别给到...

你好,师傅能明白你的意思,昆仑通态这方面资料太少了,能具体在讲解一下脚本的开发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定时采集数据,根据采集...

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分别给到不同的地址数据变量,这一部已经做好了。主要是事件策略脚本不知道怎么编译脚本来实现,之前尝试过自己编译但是不能把变量值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

在策略工具里有不同的策略可以选,其中有事件策略,然后写脚本,给事件定义条件。你是用的昆仑通态嵌入版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

对,是昆仑通态嵌入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

根据你的提示,已经写出来了,我想问哈采集次数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关于采集次数,简单的可以用个开关型变量,比如i, 初始值置0,每次采集后加1, 如i=i+1,.

也可以用策略工具里的计数器策略来做,差不多一个意思。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

网友B(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C:
很好的资料,值得下载学习

网友D(2021-05-13):
很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