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软件时需注意的6大问题总结

楼主(2018-12-09):
现在安装西门子的软件,基本上没有再碰到过各种疑难问题,都是一次安装通过,这里把我安装软件的过程分享一下。

第一,系统的选择,目前来说系统还是WIN7系统兼容性最好,如果电脑支持WIN7的话,那还是建议使用WIN7系统的。如果您的电脑CPU是7代以后的,一般出厂都是WIN10系统,改WIN7虽然说也是可以,但比较麻烦,而且一般新的显卡、主板驱动之类的都没有WIN7版本的了,您也可以两种选择,一是在WIN10里面安装虚拟机,然后虚拟机使用WIN7系统,电脑配置比较高的话,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电脑配置不高的话,其实WIN10也没问题,西门子产品基本上也都支持了WIN10系统了。不管WIN7还是WIN10系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一定要使用原版系统

一定要使用原版系统

一定要使用原版系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如果您实在想用ghost版本的,要仔细看看系统的封装说明,有没有过分精简东西,用的话可以选择带有“纯净版”标记的系统试试,不过如果安装软件不正常,那就请换个系统。

第二、安装软件最好是做完系统、安装系统驱动之后,接着开始安装西门子的软件,不建议对系统进行更新补丁、安装杀毒软件等操作。在安装西门子软件之后,如果您不清楚要清除的是什么文件的话,尽量不要对系统进行清除垃圾、优化系统的操作,因为不小心清除了文件,可能下次就无法启动了。

第三、软件安装包尽量从西家门子官方网站下载,可以保证软件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下载之后,解压到本地硬盘之后,最好用软件做成ISO镜像,然后使用使用虚拟光驱加载后在进行安装,我都是这样操作的。特别是WINCC的安装,不这样好像很容易碰到在安装SQL数据库软件的过程中,要求重启,同时保持软件光盘在光驱中的要求。在安装的时候,安装包目录和安装目标路径不要有中文和特殊字符。

第四,安装的时候碰到的最多的就是要求电脑重启,这时候一般通过删除一个注册表键值就可以实现不重启电脑直接进行安装。

可以执行 Windows 的菜单命令“开始”→“运行”(或者按 WIN+R),在出现的“运行”对话框 中 输 入 “ regedit ” , 打 开 注 册 表 编 辑 器 。 选 中 注 册 表 左 边 的 文 件 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中的“Session Manager”,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PendingFileRename Operations……”,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第五,推荐两个软件吧,第一个是杀毒软件,建议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如果不愿意用,那推荐使用“火绒”杀毒软件,我个人在用,还能防止弹窗功能;第二个是垃圾清理软件,使用DISM++,在使用WIN10系统以来,清理垃圾和优化系统都是用这个软件,感觉也是特别好用的。

第六,还有一个就是软件的兼容性,尽量选择与系统兼容的软件版本。

网友A:
火绒的软文??

西门子官方推荐诺顿和Mcafee。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