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普通电机加编码器定位

楼主(2018-12-09):
哪位大神帮帮我,用普通电机加分辨率1000的编码器做角度定位,要求在触摸屏输入一个角度自动定位,如果实际角度与显示角度不符,搞一个倍数校正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定位,但是不会走的准吧,毕竟不是走的不是脉冲数,只能靠断电来停止,惯性会继续走多少就不一定了

网友B:
你的定位要求高的话还是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吧

网友C: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和刹车基本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D:
普通电机要实现精准定位,我感觉不太可能,如果想省钱,可以采用步进电机也可以。

网友E:
步进 可以试试

网友F(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