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时间程序求教

楼主(2018-12-09):
小弟新学西门子程序,怎么可以触摸屏上设定为分钟单位  但是控制程序是控制的时间指令为Ms单位   ?这个程序该怎么做?求教老师们。最好有个案例   触摸屏上控制的是VW 字 ~想做一个控制8小时的程序,顺序动作~

网友:
分钟脉冲计数,开始给信号,到时间结束复位

网友A:
QQ截图20181210103458.png这是一定时间停止一定运行的程序 我是用分钟做的 你自己另加个计时转化 改改就好了

网友A:
还有一步程序

网友A:
图片没法出来  你把V3,5改成控制开关就好了

网友A:
你如果要用MS的话  就用T33-10MS替换我用的SM0.5 做比较脉冲

网友B:
直接做一个单位转换的小程序调用即可

网友C:
ABB  Socket功能调试工具,ABB与外部设备交流功能的网络调试工具。

网友D(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E(2019-03-21):
要么就是计时器连续串用,或者看看特殊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