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顺序控制(流程可变)

楼主(2018-12-10):
举个例。我现在有多个指示灯(Q0.0^Q0.7)输出,我新建立变量ARRAY[0..7] of int 与其一一对应,我需要完成的是,根据ARRAY[0..7]的值的大小按顺序输出这几个灯。有什么简单可靠的办法?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for next,西门子的我不清楚,下面是用信捷PLC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next,西门子的我不清楚,下面是用信捷PLC做的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西门子应该也有这个指令,我先研究研究。

再请教下信捷的for next能实现10个输出的任意排序吗?

比如:我第一次ARRAY[0..7]数据一次是1,2,3,4,5,6,7,8那么输出顺序就是Q0.0,Q0.1,Q0.2.....Q0.7,当我在上位机将ARRAY[0..7]数据改成3,2,1,4,5,6,7,8那么输出顺序是Q0.3,Q0.2,Q0.1,Q0.4....Q0.7。

实际上比这个复杂得多,这里Q0.X实际上是调用一个子程序

网友B:
利用位变量,只需改变一个变量的值即可

网友C:
你可以直接采用位的方式即可,比如QB0对应8个数据位Q0.0-Q0.7,比如数值1输入QB0,Q0.0为1,数值为2,Q0.1为1,依次往后推(8421编码方式)

网友D(2019-02-18):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