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程序问题

楼主(2018-12-10):
各位前辈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下图:

有一个电机带动一个转盘,转盘被等分为12个格口。硬件为一个原点感应传感器,一个绝对值编码器(装在电机轴上),一个西门子1200CPU,一块触摸屏,一个按钮(装在转盘水平180度位置)。

     想请教大家:1.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转盘,并且实时显示转盘转动及转盘格口编号的跳动。

                 2.任意时刻,按压按钮,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按钮位置对应的格口编号。

       要达到上面的要求,程序大概怎么写?用到哪些指令?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首先你要把编码器划分成角度在程序里做 每多少度代表数字的多少 在触摸屏做显示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 做凸轮设备最基本的应用

网友B:
西门子1200里面没有图凸轮命令,只有相对和绝对命令,

建议你用绝对命令,碰到原点就归零。

另外,你的是做工程还是老师出的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1200里面没有图凸轮命令,只有相对和绝对命令,...

-------------------------自己写一个懂吗,我们写凸轮设备200SMART都能用  在一个人家绝对式的编码器好吗

网友C:
其实普通单相调速电机配合一定位光电开关就可以实现,用光电开关上升沿去做定位。用了很多八工位,一直都这样做的,没有出现过定位偏差,激光焊接上用的,精度要求高,也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普通单相调速电机配合一定位光电开关就可以实现,用光...

也考虑过用传感器做编码器用,但是转速表较快,而且分辨率要求表较高,怕传感器脉冲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把编码器划分成角度在程序里做 每多少度代表数字...

您好:那我让1-12格口循环显示在触摸屏上,具体用些什么指令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你要把编码器划分成角...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你要把编码器划分成角...

-------------------------都是一些基本的指令  先读取编码器 然后转换  这就用到 转换指令  把编码器的角度 换算好 你不是有角度显示吗  用比较   就这样没别的了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你要把编码器划分成角...

比较指令

网友C:
肯定反应不过来,速度太快了,要求电机马上停止,对电机及机械都是很大的考验,而且速度越快越难实现

网友D(2019-02-18):
引用 网友C:
其实普通单相调速电机配合一定位光电开关就可以实现,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