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8dV60驱动常见报警分析

楼主(2018-12-10):
808D配V60驱动,驱动端常见报警:A05/A06/A07A08/A09/A22/A44   (益华甄工13688661350)

编码器端口故障

一.A08可能原因:

1. 编码器 UVW 信号损坏

2. 电缆不良

3. 电缆屏蔽不良

4. 屏蔽地线未连接好

5. 编码器接口电路故障

检查方法:

1.更换编码器

2.检查编码器接口电路

二、A09可能原因:

1. 编码器 UVW 信号损坏

2. 电缆不良

3. 电缆屏蔽不良

4. 屏蔽地线未连接好

5. 编码器接口电路故障

检查方法:

1.检查编码器电缆连接

2.检查编码器接口电路

过载类故障

三、A22主要原因

1.电机被机械卡死

2.过载

检查方法:

1.检查负载机械部分

2.使用更大频率的驱动器和电机

四、A44可能原因

接头24V直流电源时出现,可能电路板出现故障,建议更换驱动设备

接通主电源时出现,可能原因是过扭矩了,或者抱闸没打开,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动力输出故障

五、A05/A06/A07

可能原因:1.驱动器U、V、W、PE之间短路

2.接地不良

3.电机绝缘损坏

4.驱动器损坏

检查方法:

1.检查接线

2.正确接地

3.更换电机

4.更换驱动设备

小结:系统端如果出现轴伺服故障类的报警,第一时间检查电器柜里面驱动器上面是否有报警,根据报警内容再进行故障判断。如果检查完所有的接线还不能排除故障,可以将两个驱动对调,如果故障在同一个驱动上,可能是驱动故障,可以将驱动发回厂里进行检测,检测是免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