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值显示一直在上升

楼主(2018-12-10):
我用的FX2N-2AD,连的一个20KN的传感器,我这个压力当前值怎么一直在上升的,各位前辈有空的话,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

网友A:
测量一下压力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不是也是一直在增加。

网友B:
模拟量是电压还是电流??

测量一下传感器模拟量是不是同步变化

网友C: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压力传感器端(4-20mA或0-10V),是否与你程序中计算的压力值匹配,一直在增加。如果测量出来压力值保持恒定,这时你就要监控一下程序是否计算有问题。

网友D:
传感器接地不好,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E:
系统干扰因素,也可造成这个现象,可以量一下输出,看问题出在传感器还是出在程序,还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F:
我也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G:
检测一下模拟量的变化是不是同步

网友H(2019-02-18):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压力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不是也是一直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