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常用的接口有哪些?

楼主(2018-12-10):
     无线模块常用的接口一般都是USB,UART和SPI,TTL,RS232,RS485这六种。在具体详解这些接口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无线模块接口的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无线模块接口是用于模块与不同设备之间通讯的,例如:我们想自己修改模块的通讯协议或者模块通讯频道等,就可以通过这些接口来完成。

   上述的六种接口,又分为两类不一样类型的接口,USB,UART,SPI是物理接口形式的(硬件),而TTL,RS232.RS484是电平标准(电信号)的接口

   USB接口

     USB接口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接口方式,它是通用的串行总线,是无线模块与计算机系统通信的一种串口总线标准,它的优点是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UART接口

     UART接口是一种串行的数据总线,属于异步串口,总线可以双向通信,硬件上由两根线缆组成,用于发送和接收。

   SPI接口

     SPI接口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的总线,工作方式是以主从模式,是以一个主设备去控制多个从设备,优点是信号线少,通信协议简单,数据速率高。

   TTL接口

     TTL接口是采用并行方式传输数据的接口,它的优点是通过无线模块的主控芯片输出的TTL数据信号通过电缆直接传输到输入接口。缺点是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差,容易产生电磁干扰。

   RS232接口

     RS232接口是一种异步传输的标准接口,它有DB-9(九个引脚)和DB-25(25个引脚)两种形态,计算机一般都会有这两个接口,我们一般叫这两个接口为COM1和COM2

   RS485接口

     RS485是一个定义平衡数字多点系统中的驱动器和接收器的电气特性标准。

网友A:
HJ8500是一款集4G、wifi、有线、串口和USB口于一身的PLC远程维护、控制和监控的通讯模块,远程上下载、上传、监控梯形图程序功能,支持MQTT。支持触摸屏、PLC、仪表仪器等工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