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7系的脉冲输入要加2.2K欧的电阻吗?

楼主(2018-12-10):
前几天一位大佬回的帖子说是安川脉冲方向接收是5V的。可是7系说明书上没有说明要接电阻的事啊。这么重要的事。

网友A:
看说明书吧,有些是24V的,有些5V的,一般而言告诉的是5V的,低速的是24V的,甚至见过有些驱动器一路是24V,一路是5V

网友B:
内部电阻150欧姆,肯定是DC5V,你肯定要加2K的限流电阻

网友C:
不接电阻就会烧掉,7和3脚短接,11和13脚短接。这样也行

网友D:
需要串接2.2K电阻,因为安川伺服脉冲和方向信号需要电压DC5V,PLC直接输出时间长了脉冲口就烧了

网友E:
以说明书为准,因为有的内部集成2.2K电阻,有的则需要外配

网友:
为了安全考虑还是串一个2KΩ给它,多配没什么事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是需要加的

网友G:
学习一下涨知识没问题

网友H:
安川伺服脉冲和方向信号额定电压DC5V。

如果你用DC24V信号输入驱动器,就要外部串联电阻;如果用DC5V则不用外部串联电阻。

网友I:
安川伺服驱动器内部有5V的供电(好像是3号引脚)   你把它和脉冲方向+并在一起   地线和开关电源的地线相连   这样就不用串电阻了

网友J(2019-01-23):
  1. 根据自己上位机位置输出指令形式,来决定是否需要串联电阻,集电极开路是需要串联电阻的,输入电压值不同所串联的电阻值也不同。

  2. 也可以利用伺服单元内置的12V电源。

网友K(2019-07-17):
你好!脉冲输入分几种的,

如果是脉冲+方向 或者 CW+CCW 形式的建议串电阻。

外部供电DC24V 串入2.2K欧姆 1/2W 电阻

如果是差分信号的形式是可以不用串入电阻。

网友L(2022-01-06):
适合新手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M:
要加的,前段时间我们有个供应商接了一台安川7系1.5KW的驱动器,就是因为用的是24V的外部电源没有接2K的电阻,结果一上电运行了几下换个方向就不行了,后来发现方向那个点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