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声音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10):
(1)电网电压偏高,从而使变压器工作磁密提高,导致产品的噪声增大。这时通过适当调节变压器分接头电压,就能降低产品的噪声。
  (2)变压器带有可控硅整流装置时,低压侧回路的电流和电压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如果变压器采用YynO接法时,由于高压侧采用Y型接法又无中线,故三次谐波电流不能流通,从而使铁心中主磁通发生畸变。除基波磁通外,其中还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尤其是三次谐波分量为最大,因此噪声明显增大。所以采用Dynll接法的变压器与可控硅装置之间安装隔离变压器才能降低产品的噪声。
  (3)变压器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使得低压侧出现较大的零序电流.铁心中产生较大的零序磁通。零序磁通是基波频率的正旋波,它的存在改变了各项磁通的大小和相位,使得铁心单项或两项磁密严重升高或饱和,从而使变压器噪声明显增大。采用Dynll接法的变压器能降低噪声。
  (4)变压器铁心多点接地或铁心局部芯片短路时,会使铁心局部磁通畸变,引起变压器噪声明显增大.对这类情况,只要将铁心故障排除,变压器噪声就能降低。
  (5)干式变压器的安装场所对变压器噪声的测量和感觉影响较大。变压器安装场所四壁光滑,且变压器距四壁的距离小于3M时,变压器噪声容易产生回音,因此噪声测量数值和感觉上都比变压器本体发出的噪声明显增大。这种情况下,用户最好能在四壁上铺设吸音材料以减少噪音的回音,从而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
  总之,树脂浇注干式变压器主要由铁心产生噪声,噪声增大的原因与产品设计、噪声的传播途径、产品的运行条件、负荷性质、安装环境等因素有关。降低变压器噪声的措施必须考虑综合经济成本,并分析噪声产生和增大的实际原因,然后综合治理。对于产品自身的原因,生产厂家必须研究解决。当产品运行条件、负荷性质、安装环境等因素影响产品的噪声时,必须与用户共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