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伺服方案

楼主(2018-12-10):
       现在客户有十几台伺服,方案是通过CAN来实现。后面在想这个如果要实现同步可能还是会有误差,现在是想这样来做,我通过控制器,配置好伺服驱动器的IO定义,通过来导通和断开DI位变量,启动伺服。如果位置和速度,同时启动应该可以,误差应该不大吧?
       有内行人提点建议。指导下,看是否可以。

网友A:
通过CAN总线减少硬件接线,精度没啥大问题的。大胆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