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E组态

楼主(2018-12-10):
微信图片_20181210163344.jpg请问我这怎么设置,刚买的触摸屏MCGSTPC7062TI的,怎么与笔记本电脑通讯

网友A:
网线试试,我用过,设置好地址,网线连接就好了

网友A:
USB也可以,连接好,下载就好了,一定要连接好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MCGS这一点太让人生气了,我记得是重启电脑还是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试试,我用过,设置好地址,网线连接就好了

网线通讯我不懂,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我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MCGS这一点太让人生气了,我记得是重启...

我重启电脑了,也重新安装驱动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也可以,连接好,下载就好了,一定要连接好

我这就是USB,但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C:
usb,你得多插拔几次,usb总是接触不良的,触摸屏带网口还是直接用网线下载,如果不带网线还可以用u盘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