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汇川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8-12-10):
求指教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汇川PLC通讯不上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三菱和汇川PLC也不是100%的兼容。

另外,你的驱动版本3.031也老了点,新版的三菱FX系列串口驱动是5.000.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三菱和汇川PLC也不是100%的兼容...

换了   也是一样的  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三菱...

那就检查下接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

线没问题的 ,买的成品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 内容的回复!-------------------------线没问题的 ,买的成品线

已解决,谢谢回贴

网友B(2019-03-23):
大哥你是怎么解决的,求指教!!!

网友C(2019-09-15):
发生了什么,解决了?

网友D:
我汇川的PLC和显控触摸屏通讯成功。

网友E:
驱动问题,有专门的汇川驱动

网友F(2024-01-13):
汇川Easy521怎么不能同昆仑PRO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