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218plc与步科触摸屏modbus通讯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2018-12-10):
施耐德TM218plc与步科eview触摸屏modbus进行通讯,它们之间的地址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触摸屏一般通讯协议是做好了的,直接用就行啊,不需要用MODBUS,触摸屏这边选好对应相应的PLC,PLC那侧用计算机链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