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施耐德电气的模拟量怎么进行工程转换4-20ma信号

楼主(2018-12-11):
请教高手,我没有过施耐德的plc,不知道在施耐德的模拟量怎么进行工程转换。4-20ma信号

网友A:
树状图然后模拟量然后io配置然后找到你要的输出口是qw0还是qw1自己选然后在范围中改成4-20ma

网友A:
我愁怎么发脉冲,这玩意一点都没三菱的好用,发个脉冲调了一堆模块

网友B(2019-01-17):
有转换功能块,你只要设置一下就可以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