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指令文字显示问题

楼主(2018-12-11):
QQ图片20181211085020.png如图指令中~符号是没有显示完的文字,该如何处理才能显示完整,200SMART中

网友A:
image.png你鼠标左键选中该功能块,上面就会显示完成的输入输出名称及其对应的数据类型。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在程序中显示出来方便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在程序中显示出来方便看

你想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显示出来方便,但是有个问题,字符文字太长的话,你这个功能块看着太乱了吧,西门子软件自身优化功能,文字信息太长的话,是会缩减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chenj...

-------------------------有没有办法显示??我不觉得它乱  显示出来方便 不然每次要鼠标点上面等着显示

网友C:
将这个块拉大试试看

网友D:
楼主这个要求可能做不到,不可能很长的字符完全显示出来。

网友E:
做不到的。用英文缩写吧。或者你用拼音缩写也行,反正自己理解就好。

网友F:
多谢楼主的资料哦。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G:
无标题.jpg调宽就把数值改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H(2019-02-11):
还是用语义化的英文缩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