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热电阻和热电偶的区别

楼主(2018-12-11):
关于如何选择SRND-DAM-KT温度模块或者SRND-DAM-PT温度模块?

这个涉及到温度测量的原理和两者的区别,现分析介绍如下:

在电力设备运行和维护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电力设备的温度测量,很多时候电力设备的温度参数是判断电力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指标,那么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来测量的呢?测量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电力设备温度监测控制或者仪表温度数据采集过程中,我们一般采用的温度测量设备:热电阻和热电偶。

一、热电阻和热电偶的测量原理

1、热电偶的测量原理

热电偶工作原理是基于赛贝克(seeback)效应,即两种不同成分的导体两端连接成回路,如两连接端温度不同,则在回路内产生热电流的物理现象。

热电偶由两根不同导线(热电极)组成,它们的一端是互相焊接的,形成热电偶的测量端(也称工作端)。将它插入待测温度的介质中;而热电偶的另一端(参比端或自由端)则与显示仪表相连。如果热电偶的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度差,则显示仪表将指出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动势。

2、热电阻的测量原理

热电阻是利用金属导体或半导体有温度变化时本身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热电阻的受热部分(感温元件)是用细金属丝均匀地绕在绝缘材料作成的骨架上或通过激光溅射工艺在基片形成。当被测介质有温度梯度时,则所测得的温度是感温元件所在范围内介质层的平均温度。

二、热电偶和热电阻的二次侧测量表性能比较

1、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基本原理是热电效应。二次表是一个检伏计或为了提高精度时使用电子电位差计等。

2、电阻是基于导体和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而变化的特性而工作的,二次表是一个不平衡电桥。

三、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基本线制

1、由热电偶测温原理可知,只有在其冷端温度恒定时,被测温度才与热电势成单值函数关系。在实际使用中,就用一种热电特性与相应热电偶特性相似的廉价的连接导线(也称为补偿导线),使热电偶冷端引伸到温度相对恒定的地方(最好为0度),如用铜--康铜做补偿导线来引申镍铬---镍硅热电阻。因此,热电偶到二次表延长线是两根。

2、热电阻与二次表之间是用铜导线连接的,为了减小环境变化引起的测量误差,一般均采用三线制接法,其中有两根导线将热电阻串联于相邻的两个桥臂上,另一根导线是引来电源。

在实际应用中,热电阻一般用三芯铜导线,用于去除导线的电阻值的影响。

热电偶使用两芯专用补偿导线,用于去除热电偶现场温度的影响。

四、热电阻和热电偶的选择

1、根据测温范围选择:

500℃以上一般选择热电偶,500℃以下一般选择热电阻;

2、根据测量精度选择:

对精度要求较高选择热电阻,对精度要求不高选择热电偶;

3、根据测量范围选择:

热电偶所测量的一般指“点"温,热电阻所测量的一般指空间平均温度。

五、KT和PT温度模块推荐

更多工控信息,尽在讯威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学习了,感谢分享!

感谢您的评论,讯威科技将继续提供更多优质工控资料,助力您了解更多工控信息

网友B:
真是一个好的资料 学下

网友C:
好资料,这下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