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配套设备及选择

楼主(2018-12-11):
  正确选择变频器配套设备可以达到保证变频器驱动系统能够正常工作,提供对变频器和电动机的保护,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影响等。

  外围设备通常是指配件,分为常规配件和专用配件,如断路器和接触器是常规配件;交流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能量回馈装置、直流电抗器和输出交流电抗器是专用配件。

  (1)常规配件的选择。

  由于变频器调速系统中,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可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因此电源侧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可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来选用。

  接触器选用方法与断路器相同。使用时应注意:不要用交流接触器进行频繁地启动或停止(变频器输入回路的开/闭寿命大约为10万次):不能用电源侧的交流接触器停止变频器。

  变频器内部、电机内部及输入/输出引线均存在对地静电电容,且变频器所使用的载波频率较高,因此变频器的对地漏电流较大,有时甚至会导致保护电路误动作。若需要使用漏电保护器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漏电保护器应设于变频器的输入侧,置于断路器之后;

  二是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应大于该线路在工频电源下不使用变频器时漏电流的10倍。

  (2)专用配件的选择。

  专用配件的选择应以变频器厂家提供的变频器使用手册中的要求为数据,不可盲目选取。

  如制动单元,全称为“变频器专用型能耗制动单元”,或者是“变频器专用型能量回馈单元”,主要用于控制机械负载比较重的、制动速度要求非常快的场合,将电机所产生的再生电能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或者是将再生电能反馈回电源。

  而能量回馈装置则是随着节能降耗政策的实施开始成为变频器配套设备中的热门选择。能量回馈装置是利用运动中负载上的机械能(势能、动能)通过电机转化成电能,再由逆变、整流、滤波电路变换成交流电的装置。所以,能量回馈装置安装在系统内势能、动能会经常变化的大功率设备(起重机、提升机、离心机、抽油机四大类)上。能有效的将电动机的再生电能高效回送给交流电网,供周边其它用电设备使用,节电效果十分明显,一般节电率可达20%~50%。

网友A: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下载看看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