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多传动逆变器报FAULT2340

楼主(2018-12-11):
各位,

我有一套abb acs880的公共直流母线系统,600v ac 的。

现在,其中的一台逆变器,驱动1150hp的电机,但是启动的时候,经常报FAULT2340这个故障。

不是每次都报,10次里边会有2-3次报这个。

现场已经测量了电机绝缘问题,正常。

哪里还可能是问题点呢?

网友A:
2340这个故障原因很多很难查

楼主:
目前,仍在等待中。

现场反馈,昨天启动了n多次,又出现了一次。

网友B:
很好,很有帮助,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有帮助,学习了

啥情况,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网友C(2019-01-14):
2340这个故障从ACS800开始就一直让人头疼。

我给你几个方向,你可以参考参考:

1、电机的电缆相间绝缘或对地绝缘(概率不大)

2、IGBT模块上的门极驱动板返回了错误信号(大概率,除了换IGBT没办法)

3、IGBT模块与接口板的排线断了或电阻值高(概率一般)

4、接口板故障(概率一般)

以上是按照大尺寸的变频器考虑的,如果是小功率的,那你最好换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