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模式下的力矩输出

楼主(2018-12-11):
请问,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下,如何知道电机输出的实时力矩值呢

网友A:
看您对“实时”要求到什么程度。有些驱动器可以设置一个模拟输出来反映当前的电流大小,有些驱动器提供串行通讯的方式查询当前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对“实时”要求到什么程度。有些驱动器可以设置一个模...

就是当前的电流大小,但精度要求不高,有延时也没有问题,使用DMC4183控制器和驱动器通信,可以使用什么命令去读取当前电流值呢

网友A:
使用DMC4183控制器和驱动器通信,可以使用什么命令去读取当前电流值呢

没有指令可以读取,在速度模式下,控制器完全不控制、不在意、不理睬驱动器上的电流大小。控制器与驱动器之间的基本通讯只包括速度指令、使能控制和位置信号反馈。

看看您的驱动器上有没有可以设置为体现电流大小的模拟输出。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接到dmc-4183的模拟输入口上。这样可以查询@AN[]来得知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如果要读取伺服的数据,肯定通信是必要的,走通信可以知道伺服里面参数

网友A(2020-06-26):
引用 网友C:
刘工好,正好最近碰到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驱动器有个电流传感器,电压输出,电机空载时电压表测出来是30mV,但是通过连接到控制卡的AI口(共GND)并用GALILTOOLS工具观察@AN[]数值,发现数值不稳定,变化较大,请问这怎么解决?...

这个,建议是并电容,做硬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