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十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8-12-11):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果用1-2个PLC加拓展模块控制多台步进电机实现定位,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这样的方案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选用什么牌子的PLC比较合适。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西门子  1200  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  1200  可以参考下

S7-1200只有两个脉冲输出接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