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来回移动

楼主(2018-12-11):
新人求教,FP系列PLC,步进马达设定时间内来回移动,该怎么写!

网友A: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先把你要设定的时间放到时间继电器的目标值里,用时间继电器和脉冲指令搭配用来起到控制电机往和返的启动。搭配脉冲完成标志用以启动和复位电机往返。

网友C:
用向导设置参数,就可以来回控制电机了,或用171,172 指令也可以控制

网友D(2019-05-22):
引用 网友C:
用向导设置参数,就可以来回控制电机了,或用171,17...

具体点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