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00d反馈编码器计数器为什么电机通电就到好几千跳动。

楼主(2018-12-12):
求教是接线不规范,干扰造成的吗?

网友A(2019-01-23):
  1. 查看你的接线是否正确,位置输入信号是否用的双绞屏蔽线以及串接电阻,伺服电机是否接地。

  2. 伺服驱动器周围是否存在大型的干扰源例如焊机、大型变频器等

网友B(2021-07-22):
付费找人做安川电机的技术支持

我们电机型号SGMBH-2BACA6S 驱动器型号SGDM-2BADA

现在可以实现速度控制,现在想实现扭矩控制。但是我们对安川电机不熟悉,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导。最好是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