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程序问题2!

楼主(2018-12-12):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西门子1200PLC,现在有MW0--MW18 10个寄存器,初始值是依次放入1-10的数值,现在我要外部给一个上升沿信号,MW0--MW18中的数值依次右移一下。 比如初始MW0 为1,MW2 为2,上升沿信号触发后,MW0为10,MW2为1.。。依次类推。。。每触发依次信号移动一次

    要什么指令实现?。。。求解

网友A:
使用MOVE_BLK_VARIANT功能。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OVE_BLK_VARIANT功能。HAVE FUN!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B:
本来想着用移位指令就可以实现的,但是你要求从1一下子变到10,后面省略的看不出什么意思,没有发现有什么规律可循,我是没太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C:
专业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着用移位指令就可以实现的,但是你要求从1一下子变...

效果就是右移,一开始是1-10 ,右移一次就是10,1,2,3,4。。。9

网友E:
自己做个程序快就是了,还比较自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着用移位指令就可以实现的,但是你要求从1一下子变...

大哥,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OVE_BLK_VARIANT功能。HAVE FUN!

这个功能好像不能把尾部元素中的值放到头部,形成循环

网友F:
增加一个内存地址MW*,把MW0  MOVE到 MW*,MW1MOVE到MW0一次类推,最后MW* MOVE到MW10,

把这些代码写到一个FC中  要用的时候调一下

网友G:
小堆栈 好使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