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上使能跳闸
Q。

楼主(2018-12-12):
设备单相供电,伺服+直线电机功率8550W,空开采用施耐德D40空开,附带漏电保护模块30mA,设备初步上电(电机未使能)正常,给伺服电机上使能时,漏电保护断开,拔掉一半动力线接线后开启,能正常上使能,全部恢复后,却又正常开启。但是每次冷机状态下,上使能必跳

网友A:
给普通用电设备安装剩余电流保护,哪个标准规定的?不管什么用电设备都选用剩余电流保护,怎么感觉是木匠干了电工活,外行啊!

网友B:
换300mA漏电开关。

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普通用电设备安装剩余电流保护,哪个标准规定的?不管什...

都是从不懂做起的吗,所以才来请教各位的啊,想请教一下,设备不用漏电保护模块,对设备漏电这块该如何监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给普通用电设备安装剩余电流保...

用于伺服、变频控制最好不要用剩余电流保护器(漏电保护器)。因为这些控制器内部有很大容量的电容器以及电感器,这都是电的储存装置,因为冷机状态启动会给这两种器件充电,充电时既会造成相零线或者相相线电流不平衡引起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瞬时跳闸虚故障,就是要用也是要选择跳闸电流200mA以上的,但还是要做好实验防止工作时突然跳闸而造成损失。实际上工厂的供电都是TN制的四线制或者五线制的切实的做好设备的金属外壳构架PE保护接零就已经能很好保护防止触电事故发生,因为包括剩余电流保护器在内保护功能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用什么适当方法作为安全保护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采取相应的防护保护,防护保护工作在工厂安全防护都不是绝对的,而且也是绝对做不到的!作为监控就不能使用剩余电流保护器,可以由原理相近监控感应继电器来做监控。

网友C:
这是个感应电流继电器,可以自己用绝缘的导线做成感应线圈通过这个感应继电器来监控,原理几乎与剩余电流保护器相同,就是要自己配置个互感线圈,当电流不平衡时监控信号发出,消除后自动恢复。

网友A(2019-01-22):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给普通用电设备安装剩余电流保...

TN系统已经能对漏电实现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