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自动连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8-12-12):
请问我用EPLAN画图的时候为什么有的自动连线是红色的,而有的自动连线却是蓝色的??

楼主:
新手小白求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小白求大神

电位或层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新手小白求大神     内容的回...

能不能具体点,刚接触EPLAN,不是太懂,谢谢

网友B:
打印出来还不都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出来还不都是黑色的

生成的PDF不是黑白的啊,那样看着比较怪

网友C:
电位,连接端子选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连接端子选的不对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D(2022-10-06):
定义点位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