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圈内的两个伺服电机带动的机构在回原点时怎样避免方向不打架

楼主(2018-12-12):
一个圆环跑道内,有两个台达伺服电机带动的两个机构,左右各安装了一个原点接近开关,原点接近开关分别对应着自己的机构,互不干扰,但是在回原点的时候,两个机构回原方向一致,假如1号机构先回归了原点,1号机构停止不动,但是2号机构还在回原点的过程中,会顶到1号机构,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如果用绝对型伺服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A:
最好在机械结构上解决,要不然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B:
我觉得电气的任务就是把机械工程师或工艺工程师的动作逻辑转换成程序。

首先得让他们能把自己的动作整理清楚。他们能说清楚,咱们就能做好。比如他可以说这个物品先向左运动,再向右运动。那么我们是可以编程解决的。但是他不能说这个物品既向左运动,又向右运动。这样的自我矛盾咱也解决不了

所以,让机械工程师想想他的动作有没有相互干扰。如果没有,咱再考虑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气的任务就是把机械工程师或工艺工程师的动作逻辑...

说的在理,就是这个意思。回原点只是其工作流程中一环,整个流程理顺了,回原点很好实现。

网友D:
1、方法一:这个两个机构装设干涉检测开关,把各自的干涉检测开关信号作为回原信号的那个极限信号;

2、方法二:规定回原方向,保证回原不发生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