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e2300與PC通訊問題

楼主(2018-12-13):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MPE 2300 通訊模組218IF-01如何用RS232C跟PC通訊

CABLE可以自行製作嗎?? 或是可以直接利用Ethernet通訊,但目前不知道ip位置

网友A(2019-04-02):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制作232的线缆。我看定义也是2-3收发,为啥不能直接用USB转232的线

网友B(2019-08-15):
手册上有图的

网友C:
可以直接使用Ethernet网口进行通讯,初始化后的MP2300的IP地址为192.1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