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plc程序问题,为什么要扫描周期

楼主(2018-12-13):
请问为什么要这个扫描周期?两个传感器负责通断不就可以了吗 ?

网友A:
因为题目要求:PLC一开机运行时

HAVE FUN!

网友B:
不用通断而是利用上升沿可以避免线路和传感器出故障时引起的误触发!

网友C:
你是不明白什么是扫描周期吗

这个只是学习的案例    实际会比这个复杂很多    而且不会只要一个扫描周期的信号车经过光电时    由于抖动的原因   会触发多次光电   另外避免人员误触发光电     这里面要根据实际的现场   做多方面程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