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业门遥控器失灵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8-12-13):
在工业门的日常启闭中,很多时候会使用遥控器来进行控制。而很多人一发现遥控器失灵时,就会选择立马去配购一个新的遥控器,其实不然,有的电动工业门遥控器在经过简单的维修后,还是可以使用的。

一般来说,工业门厂家旭峰门业电动工业门遥控器失灵的原因大概分为以下几种:

1、单个遥控按键失灵

导致单个按键失灵的原因大都是电路触点不能有效导通。在遥控器的内线路板上触点若是有脏污,就会使工业门遥控器的触摸电阻增大或不能接通,此时,可以用棉花蘸无水酒精轻轻擦洗碳膜触点,但不能太用力,以防碳膜层磨损或掉落。

2、所有按键不起作用

面对这一情况,可以先看看电池是否有电,没电了更换电池就可以了。若不是电池原因,那就是遥控器真的坏了,而导致这种原因大多是晶振损坏所致,更换晶振即可。

3、任何一个按键都只起同一个作用

这是因为线路板上执行某种功能的按键处交叉点的触点或引线间可能出现漏电或短路所致。这时,可以先试着清洗一下线路板和导电胶触点,如果不行,就要去找专业人士检查控制器的控制输入、输出端引线是不是有短路或是漏电现象

4、遥控器的遥控间隔较短

通常是因为电池电压不足造成的,这时更换新的电池就可以了。